凸轮控制定时脱啮的连杆-齿轮机构

楼主(2016-05-24):
这个机构看的不是很懂呢,3上的齿条是在什么位置,还有它的工作原理,有没有大神能讲一下,谢谢

楼主:
3下部的齿条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在校大学生,所以有些知识还比较欠缺,大家勿喷

网友A:
我感觉就是下面还有个齿条,随着3动,用来锁住齿轮的,在这个结构图上,可以不考虑齿轮的锁紧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就是下面还有个齿条,随着3动,用来锁住齿轮的,在这个结构图上,可以不考虑齿轮的锁紧动作。

好的,这样看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B(2016-12-17):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就是下面还有个齿条,随着3动,用来锁住齿轮的,在这个结构图上,可以不考虑齿轮的锁紧动作。

5和6如何保证不撞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和6如何保证不撞齿呢?

齿条的搓动,是靠凸轮的转动实现的吧。换句话说,凸轮又是摇柄。

那摇柄的特点是什么?被动直线运动的家伙,越接近行程两端,速度越慢直到零。这就是刹车了。

这时,齿条回去重新咬合时还撞齿了,那就是没把模数和行程、咬合时的齿条角度变化考虑好的后果了。

我也没做过计算。用二维草图做好布局,就不会撞齿了。

纸带等条状原料的定长供料,我倒是常用这种机构。

网友:
齿条5是主动,齿轮6是从动。

网友(点评):
3#楼应该是正解,有上下两个齿条。一个齿条推动,一个齿条脱离。我是担心脱离之后会撞。

网友:
齿条5由凸轮1通过连杆带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条的搓动,是靠凸轮的转动实现的吧。换句话说,凸轮又是摇柄。

那摇柄的特点是什么?被动直线运动的 ...

大侠所言甚是!
齿条在极限位置,是急停的。然后齿条5向上运动,脱离齿轮。
假设没有下齿条,齿条5再回来的时候,是可以不撞齿的。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间歇转动必须是整数T。这个就需要不断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