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看看这个插装减压阀能改成调节的吗?

楼主(2016-05-24):
哪位大侠帮我看看,这种固定减压阀能改成调压的吗?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不能调压吗?

网友A:
原件不能改。可以另行做一个气控(膜片)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件不能改。可以另行做一个气控(膜片)减压阀。

非常感谢,知识有限,帮我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这是我做过的节流减压阀,可以调节压力。
所有螺纹都是紧配合。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