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阶梯孔如何车出来

楼主(2016-05-24):
零件铸造出来的时候这里是没有孔的,如何车出这样的阶梯孔?哪位大侠知道,求告知。 是不是用盲孔车刀?如果是用盲孔车刀的话,刀具该怎样走?进给量应该怎么取? 背吃刀量又是多少?

网友A:
  你这图纸好乱,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纸好乱,不明白。

完整零件图已发。大神帮忙看看把

网友:
没有孔就钻呗。
山特和伊斯卡都有钻车一体刀,如果你用的上的话。

网友B:
不知道需要解决那部分的加工,能否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需要解决那部分的加工,能否描述清楚

车第一个图里的阶梯孔啊。 这是课程设计,必须在车床上加工出来。

网友:
没有铸造孔的话,先钻通。之后——不是——是

网友:
先加工最小的孔、然后逐渐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