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加工面亮度不一样于什么因素有关?

楼主(2016-05-24):
刨床刨外平面2mm量,同一面上有的地方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亮的地方硬度材料硬度高一些?现在不确定加工前这个地方是否因火焰切割下料有割痕而补焊过了。谢谢。

网友A:
不亮的焊接补的。

网友B:
看痕迹,很有可能就是补焊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痕迹,很有可能就是补焊区域

我估计也是,不过让装配工去现场确认时他都不确定,还好是有亮的地方,不然真怀疑材料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焊接补的。

亮的区域估计是焊接补过的。

网友:
有可能是此部位,原有吊耳或铸造冒口,后来割除了,造成其硬度与原材质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