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表面处理可以增加厚度0.2mm

楼主(2016-05-25):
如题,因为加工失误,波纹模芯单边小了0.2mm,报废了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故来此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堆焊再加工

网友:
喷塑 镀镍 喷漆、、、、

网友:
刷镀修复

网友:
楼主是什么材质,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喷涂可以

网友:
补焊重新加工吧。
什么处理能出20道啊???

网友:
难道要找传说中的补模师

网友:
找禅师,热喷涂,应该可以试试,但是估计要看结构和材质

网友:
0.2?大师出来吧

网友:
激光熔覆飘过

网友:
激光熔附可以做到,就是激光焊的高级版本。

网友:
个人觉得有以下几种方式补救。
1、采用焊接的方式将车削小的部分进行堆焊起来,然后进行加工。此种方式适合小面积的补救。
2、采用热喷涂里的电弧喷涂工艺,选择与母材一致的金属丝材,然后车床车削或是磨削。此种方式适合大面积的补救。
3、采用热喷涂工艺中的等离子喷涂或是超音速喷涂与母材接近或是优于母材的粉末材料进行喷涂补救,后者的结合强度要大于前者。喷涂完成后的加工工艺,建议采用车削或是磨削。此种加工方式适用于大面积且尺寸小于0.5mm的修复。
个人觉得如果选用喷涂补救的方式建议选择超音速,超音速工艺涂层与母材的结合强度可达70Mpa以上,等离子和电弧相对小一些大约在40-50Mpa左右。

网友:
为了更直观的了解,我上一张图。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

网友(2018-09-13):
了解下热喷涂在零件修复上的运用。希望对你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