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零件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6-05-25):
对于常用的金属表面的处理方式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对于类似2Cr13的材料进行表面钝化处理,会影响粗糙度吗
2、对于不锈钢304表面电解抛光处理会不会影响粗糙度
3、对于铝合金类似6061的表面不锈钢色阳极氧化会影响粗糙度吗
4、对于表面喷砂的零件粗糙度又是怎么样
有没有了解的大神,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A:
对于常用的金属表面的处理方式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对于类似2Cr13的材料进行表面钝化处理,会影响粗糙度吗

钝化不会影响粗糙度

2、对于不锈钢304表面电解抛光处理会不会影响粗糙度

不锈钢电解抛光是靠溶解腐蚀微观突起来达到变亮的效果,所以是会影响粗糙度,一般是粗糙度会变小

3、对于铝合金类似6061的表面不锈钢色阳极氧化会影响粗糙度吗

阳极氧化是在铝合金表面生成一层三氧化铝的氧化层,会在一定程度影响粗糙度,变大和变小都会发生

4、对于表面喷砂的零件粗糙度又是怎么样

喷砂就不说了,肯定会改变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常用的金属表面的处理方式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对于类似2Cr13的材料进行表面钝化处理,会影响粗糙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这个问题我有在百度上查过,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