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箱体轴承孔的焊接

楼主(2016-05-25):
轴承孔这样与箱体焊接合理吗???

网友:
看受力了;不放心可以下面加筋板支撑

网友:
打三角筋

网友A:
可以,再加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加筋板

那如果是减速器焊接箱体,底部的放油孔怎么开呀,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减速器焊接箱体,底部的放油孔怎么开呀,谢谢了

是怕打到焊缝位置?可以高一点,避开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怕打到焊缝位置?可以高一点,避开焊缝。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你这种结构,精度怎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