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粗糙度仪检测粗糙表面Ra值很小

楼主(2016-05-25):
表面粗糙为啥粗糙度仪检测值Ra很小?
如下图,机械加工面,好多刀痕,为啥用粗糙度仪检测时候,Ra为2.5um?(我是挑最差的部位进行检测)

网友:
粗糙度仪测量时要指定取样长度和滤波算法,你看看参数设置是否正常,再使用粗糙度标准样块校验一下

网友:
看怎么加工的了。你去看下标准样快,比较下同是6.3,车 铣 ,磨上面刀痕是不是一样参数设置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网友:
好东西    我公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