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拉的梁如何求挠度

楼主(2016-05-25):
假设一个简支梁,在梁的两端受一个拉力F1,梁中间作用一个力F2。
如何求梁中间的挠度。

网友:
按正常公式计算,只是多一个变量F1在F2方向的分力,用函数求极值就可以了

网友:
这属于梁的复杂弯曲

网友(点评):
真是谢谢了。请问这是哪一本书?我自己去找。

网友:
《船舶结构力学》陈铁云 陈伯真主编 ,网上有PDF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