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推力计算

楼主(2016-05-25):
关于气缸所能承受的负载,之前我都是按照P=F/S这个公式求出的,今天有个老师傅又告诉我了一组数据,和我算得差的有点大,希望众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楼主:
也想知道关于气缸负载你们一般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多乘了一个3.14么?

网友:
只知道拉压的时候不一样是因为气缸有个伸出杆占用了面积,刚刚核对了我自己计算的和亚德客的气缸输出力表是一样的,单指普通类型的气缸,楼主的算法是不是哪里不对?

网友:
效率值么

网友:
80缸径的气缸在0.6MPa气压下有9.6T(9600kg)推力?

网友:
老师傅就是不肯告诉你怎么算的,

网友:
气缸目录上有啊。感觉你老师算的偏大了。

网友A:
www.smc.com.cn 有权威数据

网友:
看了首楼的图表和后面的跟帖,
为有这样的老师、学生以及工程师一大哭!
你们的理解和计算能力不如一个初中生。

网友:
唉,这个初中生都应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smc.com.cn 有权威数据

能不能在具体点的链接,我找了没找到

网友:
气缸的活塞面积x气压就是推力。面积单位cm平方。气压单位用kgf/cm2。计算出来就是公斤力了。

网友B:
第一,千克力对应的是平方厘米。第二,多了个3.14。第三,兆帕换成千克力。

网友(点评):
你们老师是按照5公斤(0.5Mpa)算的。

网友:
没有算,不知道楼主乘了几个3.14,提醒楼主算的时候把单位带上吧

网友:
气缸水平安装和竖直安装;气缸的速度不同得出得推拉力都是不同的,况且气缸实际得推拉力和理论相差不少。你一个公式怎么能概括得了?

网友:
        公式:P=F/S (压强=压力÷受力面积)
        P—压强(单位:帕斯卡,符号:Pa)
        F—压力(单位:牛顿,符号:N)
        S—受力面积(单位:平方米,符号:㎡)

F=        PS
=        pπr2
=        pπd2/4
=        1000000*p * π(0.001D)2/4
        1000000与0.0012抵消 压强取0.4
=        0.4* πD2/4
=        0.1* πD2
=        4908.738438  N        带入 D=125

使用效率未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千克力对应的是平方厘米。第二,多了个3.14。第三,兆帕换成千克力。

嗯,发现错误了

网友:
我文凭不高,你别骗我。

网友:
注意很多时候客户的空压机设置的压力很低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