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自动零件序号的问题

楼主(2016-05-25):
我在画solidworks工程图时,使用自动零件序号,此装配体有21个零件,每一个零件都有一个对应的序号,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带*号的引线了?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

补充内容 (2016-5-26 10:40):
追加提问:
装配体里面的零件被挡柱了!我现在想把外面挡住的零件剖切掉一部分,将被挡住的零件露出来,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操作?
我看到solidworks里面有个断开的剖视图,尝试了一下,目前还没成功.正在探索中!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你的装配体文件的零件有修改或移动位置,然后反映到工程图中,零件序号不会跟着零件变,所以就瞎米了

网友(点评):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按一下Ctrl+Q

网友:
零件序号最好自己手动标,自动零件序号生成的太乱了

网友(点评):
零件少的话,可以手动;零件多的话,自动快捷一点.

网友:
为什么不能有明显的刀纹呢?我觉得一个产品有一致的刀纹恰恰说明了这个产品是经过切削加工动过刀的,感觉也会高大上,除非确实对粗糙度要求高的时候才不必有刀纹,恒定的刀纹也是一种表面处理吧

网友(点评):
兄弟你确定是在这里回帖?

网友(点评):
在技术论坛探讨技术问题,有错么?我觉得整个帖子,就我这个问题最有技术性了

网友A:
说个题外话,你的字体应该设置为仿宋

网友:
重新打包放到一个新文件夹,再自动序号看一下

网友:
装配体里零件遗失

网友B:
是不是零件被挡住了,才导致这种情况?标注零件序号的时候可以右键选择其他。或者用3D旋转模式标注零件序号。然后再用3D旋转选个对的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零件被挡住了,才导致这种情况?标注零件序号的时候可以右键选择其他。或者用3D旋转模式标注零件序 ...

装配体里面的零件被挡柱了!我现在想把外面挡住的零件剖切掉一部分,将被挡住的零件露出来,正在学习怎么操作了!

网友(点评):
我的GIF录屏软件找不到了,等我弄个给你录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题外话,你的字体应该设置为仿宋

设置仿宋有什么用了?我没设置过字体,都是系统默认的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仿宋有什么用了?我没设置过字体,都是系统默认的字体.

没什么用,就是国标要求

网友(点评):
没用的话,就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