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铝型材上做推拉门什么结构好

楼主(2016-05-25):
在工业铝型材上做推拉门什么结构好,推荐个便宜的导轨谢谢

网友:
窗户上的

网友(点评):
耐用吗?最近我也在考虑推拉门的问题。

网友A:
米思米上有现成的案例,建议看一看,比直接告诉你导轨型号有益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上有现成的案例,建议看一看,比直接告诉你导轨型号有益些

看了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 太贵了

当然不是叫你直接买成套的,看懂了他用什么样的配件去组合,然后可以自己选配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