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楼主(2016-05-25):
11

网友:
从图上看,还远着呢。标题是二次包络蜗杆,下面又问螺纹。还有,二次包络传动的概念现弄清楚了,你才会发现错在哪里。可以先下一下标准看看,虽然那个标准上面印刷错误都好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普及一下概念还是可以的。二次包络传动的术语。

网友:
标题优化一下

楼主:
RE: 包络

没有找打蜗杆的图纸,就将齿形改了个圆
从图片上看,有点像了
蜗杆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把刀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