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减速器,直接利用电机,带传动控制关节运动是否可行

楼主(2016-05-25):
减速器能够减速提升转矩,但国内减速器太差,成本过高,如果不采用减速器,直接用电机联接传送带,从而带动关节运动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还有刚性问题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减速机是为了增大扭矩。似乎有一种电机可以直接输出很大的扭矩,具体你需要搜一下了,至于说带传动精度 ...

恩,刚也看到你的图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帖子里讨论同步带精度的,有说精密机床用同步带传动能达到微米精度,并且好像三坐标测量仪用的也是带传动

网友B:
要讲上面的同步带;那是讨论同步带传动与齿轮传动的问题了

网友:
上图估计实际上电机带有减速机的了!或者是DD直驱!

网友:
如果要求负重*-公斤;精度0.0*mm;速度***;伺服加皮带能达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减速机是为了增大扭矩。似乎有一种电机可以直接输出很大的扭矩,具体你需要搜一下了,至于说带传动精度 ...

你这个吃饭的家伙;电机可不一般!我们讲的是一般的伺服电机的情况!

网友:
看你要多大的扭矩和速度,比如电梯的无齿曳引机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减速机是为了增大扭矩。似乎有一种电机可以直接输出很大的扭矩,具体你需要搜一下了,至于说带传动精度 ...
但是工业机器人六轴串联后的精度都能达到那么高的精度,同步带作为中间的传递环节,精度和刚性可想而知。当然它的刚性不能跟丝杠、齿轮、滑轨比,但是起码要远超对传统同步带的认识。何况这里的同步带还是扭曲且弯曲使用的。

网友:
感觉不可行

网友:
你没描述清楚

网友B:
行是行;就是精度差吧;扭矩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是行;就是精度差吧;扭矩不够的

精度应该不是问题,加光栅,闭环控制应该就行吧

网友(点评):
加啥也不行,刚度在那呢,带就没有高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应该不是问题,加光栅,闭环控制应该就行吧

精度这里其实指刚度;刚度不够不是你想停就停!

网友:
楼主,搞自动化首先得熟悉各类传动方式及其优劣,建议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A:
采用减速机是为了增大扭矩。似乎有一种电机可以直接输出很大的扭矩,具体你需要搜一下了,至于说带传动精度差、刚性差的,我上图打脸了(这个网站第三次传这图了,靠这图吃饭了。。。。)

某机器人内部 同步带

某机器人内部 同步带

网友(点评):
老兄似乎理解错这张图了,同步带在机器人只做灵活精确的动力传送,之后还有个100~200传比的偕波或RV的,同步带的精度是很高的,但是刚性确实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吃饭的家伙;电机可不一般!我们讲的是一般的伺服电机的情况!

工业机器人,电机也是伺服电机,没什么太特殊的。不过特殊的是安装、调试工艺以及检测、补偿的内部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讲上面的同步带;那是讨论同步带传动与齿轮传动的问题了

是跑题了,我只是为了回答下面几个同志对于带传动的认识,在没接触之前,我也同样想不到同步带居然敢这样用。

网友:
楼主讲的是伺服不用减速机;直接用同步带带动关节!通过特殊的是安装、调试工艺以及检测、补偿的内部计算方法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我也是没看回复;直接有啥说啥了

网友:
10楼神回复

网友:
这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
露珠提的问题是每个做机器人想突破的地方,工业机器人的硬性成本就是高精度的减速机,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能找到商机,也就可以山寨,我也在找,码垛机器人用丝杠,用伺服液压马达,用高速工业相机,都没有成功,精度和刚度是一对孪生兄弟

网友:
只要扭矩和速度能达到要求就可以吧

网友(2016-11-30):
UR不是直连电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减速机是为了增大扭矩。似乎有一种电机可以直接输出很大的扭矩,具体你需要搜一下了,至于说带传动精度 ...

你好,这样设计皮带如何张紧

网友:
电机的功率很大,但是扭矩很小,为了增大扭矩

网友:
不用减速机,靠电机直连,负载很小,且精度差,采用减速机可以提高整个机器人的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
这么幼稚的问题,好意思在这里发表!

网友(2016-12-30):
一个大扭矩的dd电机远比减速器贵的多,而且如果没有减速器,惯量匹配也是大问题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问题

网友(2017-02-28):
精度太差,加减速器不仅能增大扭矩,且能提高精度,抗冲击性也会更好。

网友:
当初我也这么想过,现在看来确实幼稚

计算扭矩、惯量就知道了

网友(2018-06-15):
肯定不行,知道车高档起步吧,一松离合就死火!

网友:
具体工况吧,小扭矩低速的步进电机可考虑呀

网友:
学习到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