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底孔攻丝前该怎么清理孔内铁削

楼主(2016-05-25):
设备是MAZAK FJV60,无M50中心吹气功能。

在加工大型连续冲压模的模座时,材料45钢,牙特别多,但是螺纹底孔内基本上都有不少的铁削,如果不清理掉底孔铁削的话攻牙丝攻容易断(挤压丝攻,底孔公制标准)。

哪怕把底孔打深20mm也没效果,模座厚度达到60mm以上很难打通(公司考虑合金钻成本)。

现在采用的方法是:编程时普通孔导角为C1,螺纹底孔导角为C1.5。让下面机加工人员有目的地用气枪去清理底孔内铁削然后攻丝。

按理说M51内冷结束时能把孔内铁削冲出来,但孔太多,加工时铁削都会掉到别的孔里,说到底还得清。

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清理螺纹底孔内的铁削。

网友A:
钻屑实在无法排掉时,钻一个孔攻一个螺纹吧。或者用钻-铣螺纹复合刀,这个成本可能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屑实在无法排掉时,钻一个孔攻一个螺纹吧。或者用钻-铣螺纹复合刀,这个成本可能比较高。

钻一个攻一个机械手要换刀时间,孔太多了。复合钻成本高,一个模座外发也没多少钱其实。。。。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

板料本身磁性难道比铁削小?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真空器吸出铁屑。

网友D:
现在采用的方法是:编程时普通孔导角为C1,螺纹底孔导角为C1.5。让下面机加工人员有目的地用气枪去清理底孔内铁削然后攻丝

加个M code 很难吗?

网友C:
设备是MAZAK FJV60,无M50中心吹气功能。

I doubt it.

网友:
用带有磁性的内六角扳手,一个个的伸进去吸出来,试一试吧

网友(点评):
孔尺寸太多,这样做也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真空器吸出铁屑。

这个给力啊!明天试下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是MAZAK FJV60,无M50中心吹气功能。

I doubt it.

确实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采用的方法是:编程时普通孔导角为C1,螺纹底孔导角为C1.5。让下面机加工人员有目的地用气枪去清理底孔 ...

不是加不加M的问题,就算加了M指令也得把铁削清出来再攻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的。

根据什么?手册上这样说吗?

网友(点评):
我没查手册,试了三台调备都没有。如果有内吹气情况下又该如何做?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有的话,就设定开的状态。

网友E:
可以不可以采用内冷丝锥,在攻丝前丝锥在孔上面停顿下,用水压冲出废削,个人愚见,要这样的丝锥可以找我 专门针对深孔难排屑加工

网友F:
吸得应该不错,感觉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可以采用内冷丝锥,在攻丝前丝锥在孔上面停顿下,用水压冲出废削,个人愚见,要这样的丝锥可以找我  ...

已测试,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得应该不错,感觉经验丰富。

动静太大。经理都跑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