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机构的自锁问题

楼主(2016-05-25):
物体重25kg, 升降1.5米, 时间2秒.用气缸不平稳.我想用齿轮齿条机构,固定齿条,减速机轴伸安装齿轮.用蜗轮蜗杆减速器.
但无法确定它的自锁,请指点.

网友A:
齿轮齿条是没有自锁功能的,直接买断电刹车的减速机就Ok了,当断电时,电机尾端的刹车片抱死减速电机轴,防止物体下坠,起到和自锁一样的效果。

网友B:
涡轮减速机是有自锁能力的,去查下你的涡轮减速机的参数

网友(点评):
并不是所有的涡轮涡杆减速机都有自锁的,还是电机带刹车好!

网友:
齿轮齿条能自锁吗?

网友:
改用丝杠

网友(点评):
丝杆也不一定就能自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是没有自锁功能的,直接买断电刹车的减速机就Ok了,当断电时,电机尾端的刹车片抱死减速电机轴,防 ...

谢谢.不知保险系数高不高.

网友(点评):
如果安全要求高,做多一套保护机构。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器的减速比大的有自锁功能;就是升角必须小于30度

网友(点评):
那样的速度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如果负载大,断电刹车也要考虑刹车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涡轮减速机是有自锁能力的,去查下你的涡轮减速机的参数

哦,这样子,那我还以为都有自锁哦,学习了

楼主:
还是不安全.

网友:
  • 蜗轮副摩擦系数为0.06时,蜗杆导程角小于3°29′11″即自锁,反之不自锁;
  • 蜗轮副摩擦系数为0.07时,蜗杆导程角小于4°03′57″即自锁,反之不自锁;
  • 蜗轮副摩擦系数为0.08时,蜗杆导程角小于4°38′39″即自锁,反之不自锁。
    上面的意思是说:理论上,蜗轮副不同工况下运转摩擦时会产生一个摩擦角,当蜗杆导程角小于这摩擦角时静态自锁,通俗一点讲,不自锁时,转动蜗轮,蜗杆能被逆。自锁时完全不能。比如提升重物时,带自锁性能的不会掉下来,不具备自锁的提到一半不刹车就掉了。
    PS:实际使用中,导程角小于15°的就已经很难空手来转动蜗轮对蜗杆逆反了。
  • 来源于百度

网友C:
你好,请问你2s的节拍达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2s的节拍达的到吗??????

用齿轮模数和齿数,按0.5米/秒计算线速度,很容易达到.

网友(2018-03-28):
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刹车电机最简单

网友(2019-04-19):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传动比大于40自锁效果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