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消除应力热处理的小疑问

楼主(2016-05-25):
    本人有个疑问,我见到一些现象,有些比较大的结构在焊接前为了减小变形会加支撑和拉筋,这种结构受空间限制或者结构限制焊完基本上无法校形,因此支撑和拉筋没有去除就直接和工件一起进炉消除应力热处理了(这相当于工件是受约束状态的),出炉冷却后再去除支撑,这种做法你们会采取吗?大家对于消应力热处理工件应该自由态还是非自由态是怎样的看法呢?谢谢。

网友A:
有的需要约束有的自由就可以了,主要是防止工件去热应力时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需要约束有的自由就可以了,主要是防止工件去热应力时变形。

消除应力热处理主要是使应力重新进行均匀分布,按理说加支撑热处理后应力也在支撑内进行了均匀分布,我个人感觉再去除拉筋应力会破坏这种平衡,对焊件不利。还有,最近有个焊件,10mm厚的Q345R底板,长宽估计1000mmX700mm,中间开了大孔,孔边缘又焊了一圈围框,焊完底板校平后怕自由状态进炉会变形,就把底板点焊到了厚板上一起进炉,出炉后再取下来,现在出炉了看样子变形还可以。

网友A:
热处理去应力,是使工件达到塑性状态应力通过变形重新分布去除,加支架有利于人为控制变形方向,使得变形后更接近需要,至于去除支架后的变形是不可避免的,有的零件不需要支架靠自身重力等引导就可以达到人为约束变形方向的目的,而你说的薄钢板去应力是需要约束的否者变形大。如果要求精度较高,可以尝试自然时效去应力,不过制造周期长。另外还有振动去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去应力,是使工件达到塑性状态应力通过变形重新分布去除,加支架有利于人为控制变形方向,使得变形后 ...

振动消除应力效果不如热处理好,以前有公司帮我们做过实验,好像热处理消除应力也只能达到50%-60%吧,振动更不用想了,操作工能否按照规定震动都不晓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振动消除应力效果不如热处理好,以前有公司帮我们做过实验,好像热处理消除应力也只能达到50%-60%吧,振 ...

对了,你是做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