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ulation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6-05-25):
1.工况说明:用吊挂件,通过螺栓吊装工字形轨道,小车主动轮在轨道下翼板上行走,翼板两侧是导向轮。类似吊葫芦。
  简化后如图:

2.将轨道拿出来单独分析时第一次添加的边界条件:a.限制轨道与吊挂件接触的面的上下移动(使用分割线分割出面),b.限制与垫片接触的面的上下移动(使用分割线分割出垫片的接触面),c.固定螺栓孔圆柱面。

3.添加网格控制:因为计算发现一个螺栓孔,及轨道上吊挂件的交接面出现了应力集中,因此将这两个位置的网格细化。

4.加载荷后计算发现在交界线处出现了最大应力,而且越细化越大,该区域是不是属于尖角了?
 问题:1.此种边界条件的添加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2.使用分割线也会产生尖角一样的特性吗?
因为自学的,基础知识薄弱,所以请大神赐教,不胜感激!多谢!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
越细化约大,说明出现了奇异性,具体叫什么词我忘记了,总之这个地方的结果没有参考性。
你可以在这个边加个小圆角试试。
或者,直接忽略。
在这里的分析是线性的,是基于弹性变形理论,尖角处就是无解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
来个图,不要对自己的语言描述水平太自信

楼主:
带电缆线的升降皮带,有厂家吗》?承重30公斤以上,可缠绕,厚度适中。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不要对自己的语言描述水平太自信

昨天不让传太多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不要对自己的语言描述水平太自信

还请大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