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45#钢,求最后一刀车削参数

楼主(2016-05-26):
求车削45#钢,最后一刀(精车)的车削参数。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45钢的热处理和工件的具体要求而定,没有通用的固定切削参数。
最后一刀的车削,有低速和高速选择。
低速用于成型车削。车刀用高速钢,刀刃有大前角,刃口研光,车削时用非常低的转速,极浓的切削液。切削面可以做到如镜面般。
高速,手工磨刀的话,刀头用钨钴钛类型的硬质合金,一般常磨90度偏刀,10-12度的前角 带卷屑槽,刀尖有圆弧,刀刃有倒棱。切削时切深要超过刀尖圆弧,走刀量超过倒棱宽,切削速度则尽量高。只有在切削热使工件表面材料软化情况下,工件才会得到漂亮的表面。45钢经过调质,高速切削时容易得到比较好的切削质量。

网友(点评):
赞!上面那段话含金量相当高!

网友(点评):
赞!上面那段话含金量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45钢的热处理和工件的具体要求而定,没有通用的固定切削参数。
最后一刀的车削,有低速和高速 ...

我用的是成型刀片,查不到倒棱尺寸,目测0.1左右,也就是说如果精车转速1500转,进给做少要150毫米/分钟?

网友(点评):
应该更高一些,不然卷屑槽不起作用,切屑会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45钢的热处理和工件的具体要求而定,没有通用的固定切削参数。
最后一刀的车削,有低速和高速 ...

你好,我是职业学校的老师,您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国赛的样题吗?我这有在网上下载的样题。

网友(2016-07-24):
你这题目考普车直接弃权得了,数车还考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