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镍铸铁加工刀片如何选择

楼主(2016-05-26):
叶轮型工件,材质是含镍铸铁,工件直径在100MM左右,成品最小壁厚为1.5-3MM  加工余量为1-3.5MM   刀片是WNMG型的,产品加工时有断续切削现象。请教采用哪款刀片加工比较适合?什么牌子的?

网友A(2016-11-10):
京瓷的车削铸铁材质CA3系列刀片经过大量测试在铸铁加工方面又有一个新的突破。

CA3系列材质:新铸铁加工用CVD涂层CA310,CA315,CA320
◆长寿命化
◆稳定的加工
改善点:
★抑制涂层脱落
・高贴合表面改善中间层的构造、大幅提升氧化铝层的涂层强度

★提升耐磨性
・涂层材质构造细微化将TiCN和氧化铝涂层的结晶细微化来提高硬度
・独有的结晶控制技术将氧化铝的结晶生成向提高耐磨性和耐崩损性的方向进行控制

★其他
・改变表层
・改善刀片表层处理工艺
・新系列由3种材质组成

详细情况及购买你可以联系我们大虹工具的技术人员0574-89069022.从产品的买卖转型升级到为客户提供产品加工/测量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京瓷的车削铸铁材质CA3系列刀片经过大量测试在铸铁加工方面又有一个新的突破。

CA3系列材质:新铸铁加工 ...

含镍的不大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