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养代修,我的挖机就是这样能活那么久

楼主(2016-05-26):
我的挖机是斗山的,基本上很少大修,因为我都是以养代修,在我们在保养挖掘机中最基本的道理,由于挖掘机手日常工作繁忙疲累,经常会忽略一些细节,而是等到出现故障再进行检修。其实日常小零件的故障不仅仅只是影响这个部件自身的运转,还会影响周边零部件的工作。因此日常的保养比事后的检修更加重要的多。今天我就将我平时日常保养的注意事项都罗列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机油滤清器
机油滤清器是挖掘机维护成本较低的一个部件,但是却对挖掘机的整体性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加强对机油滤清器的清理,及时更换滤芯,可以避免机油的短时间变质。增加日常养护中对曲轴通风装置的清洁和维护工作,也可以加强对柴油机的养护。
二、机油集滤器
检查机油集滤器是否有机油泄露的现象,检查浮子头内是否干净清洁,没有机油。若有机油泄露,可以在浮子头旁边钻一个小孔,将泄露出的机油清理出来,然后焊上小孔。因为机油进入浮子头,会导致集滤器下沉。当集滤器下沉到机器底部时,沉积的脏物会被吸上来,进而导致滤网和油道堵塞。
三、控制温度
不仅要控制发动机的温度,还要注意油温水温是否正常,切忌开工时不添加冷却水,导致散热器开锅,这样对发动机的损害非常大。
四、曲轴和轴承
常规性检查曲轴和轴承的损耗情况,以及螺丝是否拧紧,看情况添加润滑油。若是零部件损耗严重,则需要更换零部件。同时要经常检查滤清器壳体上的放油塞,清理脏物。
五、粗滤器
首先转动手柄并且清除粗滤器滤片上的脏物,然后开始清洗滤清器的各个部件,将其分解彻底清洗。检查系滤器滤芯是否到达更换期,进行更换。再听发动机低速回转时,细滤器的转子是否发出嗡嗡的转声。若听不到,则需要进一步检修转子,有可能是因为累计异物过多,需要进行彻底清洗。
六、空气滤芯
发动机的进气系统主要由空气滤芯和进气道两部分组成。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要定期清洁空气滤芯,可使用的方法有高压空气由里向外吹,把滤芯中的灰尘吹出。由于空气滤芯为纸质,所以吹的时候要注意空气的压力不能过高,以免损坏滤芯。空气滤芯在一般在清洗3次后就需要更换,不能长时间使用。
七、水箱
水箱是检修中常被机手忽略的部位,因为水箱中装乘的是水,因此日常工作很少有机手对其进行清洁。其实发动机的水箱生锈和结垢是最常见的问题。锈迹和水垢会限制冷却液在冷却系统中的流动,降低散热的作用,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冷却液氧化还会形成酸性物质,腐蚀水箱中的金属部件,造成水箱破损、渗漏。定期使用水箱强力高效清洗剂清洗水箱,除去其中的锈迹和水垢,不但能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而且可延长水箱和发动机的整体寿命。
大家看了这一份超全的保养秘籍,看一看自己日常保养是否做到位了呢?以养代修,虽然在日常工作中可能略微麻烦一些,但是却能让我们挖掘机更加动力充沛,免于检修。

网友:
爱护工具,好样的

网友:
什么设备都是这样的,保养做好了,毛病就会少。

网友:
楼主以行动证明,赞一个。

网友(2021-07-08):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