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该学什么软件

楼主(2016-05-26):
一般那些软件对我的专业用处大一点,求各位大神推荐,谢谢

网友:
Solidworks 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
三维绘图SOLIDWORK和CAD,都简单好学

网友:
看你做机械还是做电气还是做软件了!建议最好往软件方面发展

网友:
SW及PLC和触摸屏软件等,office我就不说了

网友:
现在做自动化设备好多用solidworks的,cad也得会。学这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楼主明显是想自学一些软件,SW和CAD专业课程里面应该就有教学,最近我是在学ANSYS 不知道可不可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显是想自学一些软件,SW和CAD专业课程里面应该就有教学,最近我是在学ANSYS 不知道可不可帮到你

ansys是啥,有限元应力分析?

网友:
我现在就是做非标的,基本sw和cad可以搞定。
平时自己还玩玩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