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16-05-26):
如图,类似于该种卷料机构如何计算转动惯量和扭矩进行选型?求公式推荐,最好附上公式出处!

网友: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金蒙恩,李幼涵编著
《ORIENTAL电机选择》
看完以上两本书,应当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找找伺服电机选型软件,别的不知道,台达有一个

网友:
用步进电机除了看手册,计算扭力,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步进电机的工作转速,不论是用减速机还是丝杆,直接配,转速在120转附近最好,步进电机的噪音最好听,和伺服电机样运行很平稳,120是一个最优(主要是运行的声音和平稳度,不一定是扭力曲线最好)值,80-200都还可以,超出这个值声音和抖动都很大(即使现在驱动器有很多的细分数,也难调到一个理想状态),当然一样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