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色标传感器该怎么检测?

楼主(2016-05-26):
       底色是紫色,标色是黑色。采用Banner R58A 的色标传感器,标色是能够顺利检测到的。问题出在接缝上,接缝没有明显的颜色差异,但是也能很准确的检测到,于是就出现了误动作。当转动筒体时,每次都停在了接缝上。

       我们做了试验,采用补偿光源的办法,照在接缝上,效果不明显。联系了Banner的供应商,考虑换型号,但是现在也还没有出结果。
       由于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所以想请社区的朋友给点建议,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在黑色矩形图标的两个斜对角检测,两组同时检测两个区域,两个传感器做AND运算,直到两个传感器同时发出信号,才表示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黑色矩形图标的两个斜对角检测,两组同时检测两个区域,两个传感器做AND运算,直到两个传感器同时发出信 ...

由于色标的面积很小,用两个传感器,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  ,光标的面积要足够小,可以在色标宽度的范围内,分离于接缝两端的紫色部分。
二,传感器的安装尺寸足够小,或者感应距离足够长,以尽量减小或避免斜射的角度。
朋友,有这样的传感器推荐吗?不限于Bann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色标的面积很小,用两个传感器,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  ,光标的面积要足够小,可以在色标宽度的范围内 ...

你的尺寸有多小?你可以咨询兰宝。

传感器安装空间不够,可以使用反射镜让光路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尺寸有多小?你可以咨询兰宝。

传感器安装空间不够,可以使用反射镜让光路转向。

很难实现哦。
色标宽度3mm,长度8mm. 接缝宽度大概在1mm左右.单边只剩下1mm的感应区域,还要保证可靠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难实现哦。
色标宽度3mm,长度8mm. 接缝宽度大概在1mm左右.单边只剩下1mm的感应区域,还要保证可靠性。 ...

用小孔或者狭缝,缩小投射光斑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