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到底是零件还是部件,欢迎讨论

楼主(2016-05-26):
我司遇到一个情况:
最近接了个汽车生产线上的某个工作站,来了个专门搞这个师傅指导。大概是欧系风格,也有说日系风格。工作站有个底板,俗称base。是个型钢拼起来的焊接件。还有个四面墙组成的小房子。在这个底板上,里面是机器人、夹具等。
大师傅说这个底板焊接件作为一个零件编号,构件在轴测图上用线表示出来就行。说这是汽车行业标准。

我司还有几位仁兄都是来自其他行业。Z工原来是搞工程机械的。认为焊接件一定是部件,因为有许多时候并不能用指引线表述清楚零件的尺寸,比如挖机的大臂是一个焊接件,那勾子型的腹板肯定是要单独出个图的。所以焊接件是部件。即使是这个项目的底板,每个型材也是要单独下料。即使不出图,也要有明细表,可以在明细表里标明规格和尺寸,比如槽钢12A×1000。

H工原来是搞化工的,总体上同意Z工的观点。他补充说,比如石油储罐、钢板仓的罐体,买不到那么大的钢板,智能用几块板用对接焊缝拼接。但是这个是不能作为两个零件的,功能上是一个零件。对接是工艺问题。在讨论中,H工又扩展了下思路。既然拼接的钢板是一定要作为一个零件的,那槽钢对接的底座也应该是一个零件。

不知道各位搞焊接的朋友有什么高见?这个东西真的每个行业区别很大吗?我司想在这方面搞个标准,统一一下,应该怎么制定?

限于规定无法对图纸截图,抱歉。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一,复杂的必须用二。
统一一下就是用二。再统一一下就是不论多简单都出图。

焊接件不用加工就是组件,焊接后要加工,就变成零件了。

网友:
你没有指明大师傅是焊接大师傅还是装配大师傅啊。

网友B:
大多数情况焊接件是作为一个零件比较好
1、对于型材焊接来说,图纸上肯定是要标出每个型材的规格尺寸,方便工人下料
2、对于板材拼接的焊接件来说,图纸上要标全每块板子的尺寸,因为大多数焊接件是需要焊后加工的,如果做成部件的话,有可能出现加工好之后再焊接,这样零件就报废了
3、如果是比较复杂的焊接结构,可以再附上单个板子结构的工艺图并标注技术说明

网友:
这个是很基础的技术啊。如何划分部件和零件呢?一般的简单原则是:能分成2个以及以上的零件,即由2个零件组成的应编为部件,不能分的应编为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情况焊接件是作为一个零件比较好
1、对于型材焊接来说,图纸上肯定是要标出每个型材的规格尺寸,方 ...

大侠,对于您这种观点,我深表同意,但是H工和Z工又问了:要要是像挖机大臂的勾行腹板,我需要单独出图,出图就需要编号。整个大臂是焊件,已经作为一个零件了,勾型腹板应该怎么出图呢?

我也对H工和Z工反问了,那焊后加工的孔,比如装挖斗的销孔。怎么处理呢。人家回答说,一般在图纸上标注,焊后加工。或者在技术要求里特别说明。

不知大侠对焊件的某一件如何出图有何高见?焊接应该是属于装配的一种方法,还是一种加工的方法?

网友:
这,,,分析这个问题,零件和部件都是相对整机而言的,举个例子吧,一个齿轮是零件,但是这个零件是我用俩块板焊接而成,
这时,对于整机,齿轮就是零件,对于整机,那俩块板,你无法给予其定义,
所以焊接件这时可以是零件
焊接件也可以是部件,这就不用举例了,都明白

网友:
依个人看法,焊接件即为组件,待焊的独立板材才是零件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个观点,焊接件非单一件组成,复杂点的可以加序列号引出,表示另有出图。

网友:
我连零件/部件/组件/部品也分不清楚,各地称呼不一

网友:
在solidworks中,焊件既可以用零件文件来建模,也可以用装配体文件来建模,哪种合适,取决于贵司对BOM表和PDM的需求,比如贵司是个小作坊,什么型材板材尺寸根本不劳画图工操心画子焊件图,人家车间工人自己就玩了。那你说你用装配体文件建模还有什么意义。
但从大型企业,正规化,信息化,设计BOM 工艺BOM 生产BOM 及ERP的角度来看,妥妥用装配体文件来建模,因为装配体文件出BOM很容易,并且方便与ERP对齐,而且公司对子焊件有明确要求,必须出图建档,有单独的名称和图号及物料清单号。而这些,用焊件方式来做那是给自己找罪受。
在没有CAD时,所有的焊件无论大小,都当成装配体方式来建立BOM表,无论你这个子焊件焊前是否加工。所以楼主的问题本质上是因为没在大企业玩过,没经历大项目流程。

网友:
没有通用的标准,大公司设计部门都把焊接件当零件,技术要求都已零件为准,最多注明要求焊接成型,其他公差要求都以零件标准,焊接部门要自己拆图,制定焊接工艺

网友:
机器人工作站,我这边经常做,大底板带焊接的,我们这边俗称Frame。Base用于底板统称。出Frame图纸时要标注下料图及焊接尺寸图。部件跟零件区分要看你们用的软件区分。CATIA里面的焊接件表示一般用零件几何体表示。其他的软件可能是组件表示,但是,Base有焊接图和下料图及加工图,加工图焊接完成后就是上龙门铣床上铣面和打孔。每个公司要求不一样,没有通用的标准。

网友:
作为学生党 ,表示学到了

网友:
我们是焊接件单独作为一个编号,然后焊接件做为装配体,下面的拼接件也要出图单独编号

网友(2016-07-13):
大化小,小化细

网友(2021-07-15):
很多明细表里叫组焊件,不叫部件,组焊件是可单独标序号的。但是没见过相关制图标准。

网友:
焊接件做为特殊件处理。主要看公司规定。谁拆焊接图,谁把焊接件作为装配体(部件)。不用拆图的把焊接件做为零件。

网友(2023-04-13):
合件是比零件大一级的装配单元。下列情况皆属合件:
1两个以上零件,是由不可拆卸的联接方法联接在一起
2少数零件组合后还需要合并加工。
按照这个称为合件也可以。

网友(2023-09-10):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一,复杂的必须用二。
统一一下就是用二。再统一一下就是不论多简单都出图。

受教了

网友:
以前的正规企业,焊接件都是部件类,图纸里有明细表,每个钢板零件都要填写的板厚•宽度•长度,型钢零件要填写型钢号—长度。对于异形的钢板零件和型钢零件,还要画出图形并标注尺寸。

网友:
这个还能成为问题?这就好像是孙子辈、儿子辈、爷爷辈的关系一样,放在那个层级就是部件,放在更大的层级他就是零件或者说装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