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焊接是否合理?

楼主(2016-05-26):
这样焊接是否合理,用不用开坡口啊

网友:
必须坡口啊。

网友:
如图直接焊不好。

网友:
是装丝母的吗,是的话
板厚和圆弧半径推测丝母的直径不小,负载可能挺大
在板上铣台阶在焊受力会好点

网友A:
更好的方法为在侧视图中零件的两侧开坡口焊接

网友:
为什么要焊接,螺丝拧上的不行吗?精度高的焊接变形不好处理,精度不高的螺丝连接强度也不是太差,精度很低的无所谓坡口了吧?

网友:
同意6#的看法,底板20的厚完全可以用螺丝连接

网友:
看起来是有点怪,如果按6楼说的上螺栓,上部是个单独的个体,它的端面也好加工

网友:
定位不准!!!

网友:
焊接后变形,影响精度

网友:
这个地方做加强筋可避免焊接,这个焊接也是先焊好再加班不然底下那块板太薄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好的方法为在侧视图中零件的两侧开坡口焊接

这里妥妥要开斜口不然焊上了也没法加工,这个看图纸下面的板就是固定的,对平面度和垂直度肯定是有要求的只是没标注

网友(2016-08-03):
这个焊接是根据你焊后的强度要求来确定的。强度要求大则要开坡口。

网友:
感觉还是用螺钉连接好一些

网友:
你的工况不明确就给这个图,都不好说

网友:
为保证加工精度,焊后在进行机加会好一些吧,底面留加工余量

网友:
焊脚表较大,输入热多,下面的板易变形,做好焊后加工。

网友(2016-11-04):
焊接符号没说要开坡口,看构件的使用强度了,强度高就要开坡口

网友(2017-04-11):
没有问题啊

网友(2018-07-14):
图中所示应该是个支座,这种工件不适合焊接工艺制作,因为无法控制焊接应力变形方向,致使成品尺寸精度降低,甚至不能使用。

网友(2019-04-29):
引用 网友B:

网友:
看图纸像是滑动轴承座,加工工艺流程应该是先焊接再时效,然后铣或刨底面、镗床镗孔,最后钻床打孔载丝。轴向负荷不会太大而径向荷载估计小不了,所以坡口必须打而且还不小。

网友:
你这样的的端盖或者法兰能装进去吗?倒个坡口,然后焊接。有加工条件可以清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