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一面光但不黏的输送平带

楼主(2016-05-26):
一面光而且滑的平带,另一面可以糙而黏,现在用的PVC平带反着用,输送工作面是涤纶布,滑还可以,就是不够光,.正着用,输送面摩擦系数大了.那位大虾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输送链板倒是挺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链板倒是挺符合

最好是挠性带式的.谢谢!

网友B:
不知道上蜡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上蜡可不可以

上蜡,容易粘到产品上.谢谢你.

网友B:
那还是想办法把表面研磨处理一下吧。摩擦系数到自己需要的程度就可以了。有多光也是可以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想办法把表面研磨处理一下吧。摩擦系数到自己需要的程度就可以了。有多光也是可以评定的。

这里的光,是粗糙度的意思.黏是摩擦系数的意思.

网友:
可不可以让供应商那边用两种不同的皮带接成一条?皮带长了我记得是可以切掉一些重新接起来的,就是不知道,不同材质的皮带能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