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如何使压力保持恒定

楼主(2016-05-26):
    1、旋转盘为毛坯件,以200r/min旋转;
    2、油缸缓慢向中心进给,旋转盘每转5转油缸大约进给1mm;
    3、要求旋转盘周边始终承受来自压轮的200Kg的恒定压力。
    因工件为长方形毛坯件,周边各点到中心的距离不同,工件旋转时压轮承受高速变化(800次/分钟)的反作用力,求高手指点如何使油缸压力保持恒定,误差3Kg以内。

网友A:
很简单,油缸压力腔用大通径管子连接一个用氮气充压的贮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油缸压力腔用大通径管子连接一个用氮气充压的贮能器。

多谢老师指点!

网友:
你油缸跟旋转盘一起转

网友B:
这个是要让中间的毛坯变形吗?
其实真心没理解。只是说一下自己的一点疑问,希望能给你一点思路,顺便也看看其他人方法。如有问题,欢迎指正。
1、如果要保持油缸的行进速度的话,那毛坯与压轮之间的压力变化800次/分钟应该也是不会变的吧?保持压力恒定也不行吧?
2、如果中心转盘转速不变,保持压力不变只能让压轮的行进速度时刻改变,或许这个和楼上说到的储能器有关系,我也没百度到储能器是个啥。。
3、而且保持压力不变的话,中间的毛坯怎么变形?那岂不是很慢?
最后了,如果是金属,直接机加工整圆,或者锻造成型,这样让它变形是不是太。。

网友:
你这个要求是很高的,要使用伺服油缸或者伺服电缸,网上有两个油缸恒定负载夹鸡蛋快速跟随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让中间的毛坯变形吗?
其实真心没理解。只是说一下自己的一点疑问,希望能给你一点思路,顺便也看 ...

储能器,或者叫蓄能器,是保持压力系统稳定的装置,我们的液压系统都会用到这个。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啊,虽然不知道用到这里合适不合适,但是它确实有稳压的功能。

网友:
即使来自压轮的200Kg的压力是恒定的,旋转的过程中旋转的半径一直在变,瞬时的压力也是一直在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