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卡扣结构问题

楼主(2016-05-26):
1.
系统简单介绍
1.      机箱
2.      把手
3.      底座支架
4.      卡扣(通过螺丝固定在机箱上),左右各一个。卡扣的功能是当底座水平放在地面上时,旋转卡扣,使其插入底座支架上的细长卡槽内,目的是使机箱竖直放置,不让其倒下。

问题
目前,卡扣是通过一个螺丝紧固在粉色机箱上的,这样的有几个问题:
A.希望卡扣能旋转。当搬动系统的时候,我们会把机箱倒在底座支架上,所以机箱不是一直数值的;
B. 机箱的粉色面板,大概是2mm厚度,从外面可以看到这个螺丝的头部,在机箱里面还有一个螺帽;所以,当需要搬动系统的时候,需要松动螺丝,这个就很麻烦了,甚至需要打开机箱,在里面钳住螺栓,才能在外面拧螺丝刀。
C. 所以,请问有没有办法不用螺丝、螺帽的结构,采用铆钉(自带弹簧)。这样,当需要转动卡扣的时候,只需要向外拉动卡扣---》转动卡扣---》达到位置后,放松—》卡扣又紧扣机箱
D.我的问题是,找了好久这样的弹簧没有找到合适的型号,各位如果对这样的部件熟悉,请不惜赐教。

网友:
不知道你的这个装置工况是怎么样的,用弹簧或铆钉可能强度不够,
卡扣换成插销试一下

网友:
针对你的问题:
1. 里面的螺母应该点焊上,或者箱体冲出卷边后直接攻丝(这工艺专业术语不太清楚),或者直接用拉铆螺母等等;
2. 你这个旋转片跟螺钉之间应该有个套筒,套筒内径与螺钉配合,外径与旋转片孔配合,螺钉拧紧后保证是压在套筒上,而不是压死旋转片;
3.为了防止旋转片转动太灵活,加一些弹性的垫片增加摩擦力。

但是,这样设计不是太好,旋转片突出,影响美观,操作麻烦,包装麻烦。可以直接在绿色的底座支架上设计结构,放下来的时候直接卡死,需要折起来的时候再释放卡死机构,而且最好一次就能同时释放,省得操作完左边再操作右边。这样的结构有很多种方法,具体的你想你下。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回答。 卡扣目前的设计确实有点影响美观,最初的想法是保持简单,看来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A:
有种东西MISUMI里叫做撑杆,不知道是否合用。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不错

网友(点评):
MISUMI 这个网站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MISUMI里叫做撑杆,不知道是否合用。

感谢你的回答,不过这个结构估计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