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可以吸住海绵

楼主(2016-05-26):
用什么可以吸住海绵 真空吸效果不理想

网友A:
如果是抓取汽车内饰,比如消音棉,推荐Neddle Gripper 针式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抓取汽车内饰,比如消音棉,推荐Neddle Gripper 针式吸盘。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上次我也想请教来着,就是针对多孔状的扁形材料的怎么吸取的问题。

网友(点评):
物料是什么?尺寸?重量?详细参数给出的话我可以提供参考方案。

网友(点评):
大侠您好,谢谢,我这个产品是喇叭里面的的支片,厚度约0.2mm,叠在一起的,表面有凹凸状,整张面上有透气小孔。

网友(点评):
可以抓取,加我QQ21978045,有视频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抓取汽车内饰,比如消音棉,推荐Neddle Gripper 针式吸盘。

有关于这个针式吸盘的样本,原理结构资料吗?网上没找到啊。

网友(点评):
很多牌子都有,我会推荐德国FIPA。

网友:
找下施迈茨,德国品牌。

网友:
喇叭的膜片是不是会被扎坏了?
是不是应该用吸盘?喇叭支片的孔很小的吧,用大一点的吸力的就好了嘛,可以允许一定的泄露量的。
为了保持形状,应该做个和支片一样形状的固定板,然后加上真空发生器,就是特制的吸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