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位置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6-05-26):
请教各位大侠,如图所示位置度怎么计算,现在测出来四根轴角度分别为0°、90°10′。179°50′。270°33′,17方框尺寸测出来为依次为17.10、17.03、16.96、16.73

网友:
1、基准标注错误,应该与尺寸线对齐;
2、位置度缺基准,应该为A@mmc/B
3、你这个不好算,况且孔径都没提供,谁也算不了;
提供了,也不好算;
4、你要是做个检具倒是好检

网友(点评):
基准确实错了。孔径是超差情况下最大实体补偿才需要。检具怎么做,也得有尺寸吧

网友:
带方框的叫理论正确尺寸,还需要提供位置度公差才能判断是否合格

网友(点评):
位置度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