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如何标注

楼主(2016-05-26):
机械产品,里面包含的小零件很多,表达不清楚。装配图怎么出,标注的话怎么标,有能将其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大boss烦请指教一下。
接触过的都是全部零件都表示出来的装配体图,有人建议可以出图先标个分模块,之后再对模块出装配图。
还是期待大家的建议。

网友A:
出个爆炸图试试?
实际应用我还真没出过爆炸图

网友B:
只有按照各分总成标注,否则一个大型装配体有几百上千的零件,怎么标?即使你能标起来,那不把看图的人给累倒了,且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
同意三楼 先分部件

网友C:
你可以按功能分成多个小模块,先标注模块,最后再标总装。我们的机床设备就是这样的。

网友:
模块化,先子子转配体,能用子装配就用子装配表示,最后总装就可以了

网友:
零件-模组-机构-总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按功能分成多个小模块,先标注模块,最后再标总装。我们的机床设备就是这样的。

ok,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个爆炸图试试?
实际应用我还真没出过爆炸图

自己建个装配体,点爆炸视图就有了,很粗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按照各分总成标注,否则一个大型装配体有几百上千的零件,怎么标?即使你能标起来,那不把看图的人给累倒了 ...

恩,我想想办法分分块

网友:
这么简单的就不用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