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SP2.0中焊缝添加问题

楼主(2016-05-27):
使用的软件为SolidWorks2014SP2.0在装配体重添加焊缝,结果如图,如何让它成为正常的?请达人指教,感谢!

网友:
等大牛出现

楼主:
大牛大牛快快现身

网友:
肯定是你没设置好,同样的在装配体环境下添加焊缝
还有,2014版之后的装配体焊缝在本质上属于装饰焊缝,所以在剖面下,显示为空壳。
而不像2014版之前,在装配体添加的焊缝都成为一个零件。

网友(2016-07-07):
2014版之后的装配体焊缝在本质上属于装饰焊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