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材料是无磁性可机加工且硬度又高的

楼主(2016-05-27):
有什么材料是无磁性 可机加工  硬度又高的(有冲击动作,材质太软久了会变形)

网友A:
可能无磁钢,铍青铜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无磁钢,铍青铜符合你的要求。

试过不锈钢316 表面氮化还是达不到要求 用几天就坏掉

网友B:
基本上无磁性不锈钢强度都不是很高,马氏体不锈钢强度高可惜有磁性,奥氏体不锈钢只能通过热处理提高,固溶热处理较好,建议楼主说说使用场合,具体要求,这样有更好处理办法才能,PS,可以试试耐热不锈钢1Cr18Mn10Ni5Mo3N(3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无磁性不锈钢强度都不是很高,马氏体不锈钢强度高可惜有磁性,奥氏体不锈钢只能通过热处理提高,固溶 ...

做成直径4的压针,垂直下压磁铁,1秒压3下左右,下压力在20左右,之前做的压针压久了头部都会钝掉,高度会变短,做出来的产品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直径4的压针,垂直下压磁铁,1秒压3下左右,下压力在20左右,之前做的压针压久了头部都会钝掉,高度 ...

一般耐冲击耐磨的高锰钢比较好,但是是有弱磁性的,不过高锰钢由于含碳量高磁性会减弱,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影响大不大,其他我也不知道,楼主见谅,或许楼主可以改善热处理,看看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C:
陶瓷,或烧结硬质合金

网友:
2205双相钢

网友D:
妈的有磁性的。。。用陶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陶瓷,或烧结硬质合金

陶瓷不耐冲击吧

楼主:
陶瓷机加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妈的有磁性的。。。用陶瓷吧

陶瓷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无磁钢,铍青铜符合你的要求。

铍青铜您有用过吗  性能怎么样

网友C:
铍青铜硬度能到HRC40左右,

网友:
无磁钢,铍青铜都用过,可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铍青铜硬度能到HRC40左右,

昨天我用不锈钢316氮化 他们测了下硬度说机会没有度数 太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用不锈钢316氮化 他们测了下硬度说机会没有度数 太软了

恩,氮化硬度上不来我们也遇见过,换个供应商再试试。

网友:
那搞碳化硅。。。硬度高没磁性。。

网友(2016-07-26):
316的材料经过拉拔可以提高强度

网友:
有一种材料应该能满足您的要求,但是超贵:MP35N

网友:
可以试试铍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