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6-05-27):
有一个零件长80mm,需加工3*3 mm见方的通孔,材料为40Gr,求教坛里的大神,如何实施?

网友:
居然是方孔,围观学习

网友:
分两道工序:1.采用3毫米的枪钻,钻底孔。2.采用高速钢制作的方形冲针,冲压成方孔。

网友:
1件手工冲吧。

网友:
这么长的方形通道干什么用的?能不能两头方形中间用圆形

网友:
件数少的话,电加工,做一个与孔形状、尺寸相同的电极。

网友:
电火花,或者线切割,线切割的话要打底孔,打底孔估计也要电火花吧

网友:
通孔可以线割,先用打孔机打穿线孔,(打孔机类似火花机)
盲孔就用打火花,

楼主:
一并致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6-09-08):
二手汇上看了台挖掘机,觉得有点贵,倒是看见网站上写着能 砍价,这意思挖机是能直接在它网站上小刀?

网友:
日常洒水

网友(2017-03-06):
线切割  或者慢走丝。

网友:
打穿线孔,线割

网友(2017-07-19):
线割。这个方形的孔,打一个孔线割,

网友(2017-10-08):
引用 网友A:
线割啊

线割也要打通孔才能穿线

网友(2018-06-14):
线割。这个方形的孔,穿孔机打一个孔线割,

网友(2019-01-06):
必须线切割啊,居然有人说要用电火花,不知道电火花也要用铜公的啊,80MM,很高了,电火花非常非常困难的。
用1.0的铜管打孔,然后线切割,可以考虑割两刀,如果要修刀的话,建议四刀,两刀开粗,两刀精修,精修时切割余量要少。盲孔的话也要考虑能不能做成通孔再补回,打火花是最后的办法。

网友(2019-11-12):
电穿孔+线切割

网友(2023-12-11):
穿孔机穿个底孔,线切割

网友(2024-09-03):
直接线切割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