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边线法兰角度设置

楼主(2016-05-27):
要选择与面平行怎么不行啊,灰色的,点不动,只能输入角度值

网友A:
你选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面没有?

选也选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也选不了啊

看下基本法兰参数对不对,是不是钣金参数和拉伸长度参数給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基本法兰参数对不对,是不是钣金参数和拉伸长度参数給反了

用笨的方法了,直接把角度量出来,输入到小数点后两位,精度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笨的方法了,直接把角度量出来,输入到小数点后两位,精度够用了

是这个意思

网友:
搞笑,为什么楼主不把图形窗口一起展示出来,而单单让旁人看边线法兰属性管理器,那能看出什么来呢。真不知道你平常是怎么与周围人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