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不锈钢板,是怎么收费的

楼主(2016-05-27):
例如:1.5t SUS304 板,激光切割的话,1m大概多少钱??分加氮气不加氮气保护吗??
谢谢!

网友:
不包含场地租金,人力,机器折旧,只算电力,气体,易耗品,氮气简单图形连续切1.5mm不锈钢0.2元/m。氧气0.1元/m。孔多了就不能按米算了,刺个孔也要几毛,编程软件能直接统计好,输一些基本数值就能出价格了。基本不会有人用氧气切,切缝烧焦了看不得,白瞎了不锈钢。
外面收费的话,几块钱一米吧。

网友:
石家庄问过一个市场上的,说1个毫米2元一米,板厚2个毫米就是4元一米,以此类推,不过4毫米以上割出来效果不理想。

网友:
我找加工的是3.5元   1米

网友(2018-09-18):
价格每个地方,每家机床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