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装载机基本知识

楼主(2016-05-27):
制动故障
1、气压表压力上升缓慢
主要原因:(a)管路漏气;(b)气泵工作不正常;(c)单向阀锈蚀、卡滞;(d)油水分离器放油螺栓未关紧或调压阀漏气。
故障排除方法:首先应排除管路漏气,再检查气泵工作状态。将气泵出气管拆下,用大拇指压紧出气口,若排气压力低,说明气泵有故障。若气泵工作状态良好,再检查油水分离器放油螺塞或调压阀,避免旁通,通过检查排除故障。最后再检查三通接头中的两个单向阀,单向阀卡滞会造成储气筒不能进气或进气缓慢。
2、制动力不足,疲软;
主要原因:(a)制动器漏油;(b)制动油路中有空气;(c)轮毂油封破损,钳盘上有油污;(d)制动严重磨损,摩擦面烧损;(e)气路气压调整过低。
上述故障可根据各自的产生原因,通过修理、调整或更换零部件予以排除。
3、制动后跑偏
跑偏的直接原因是两侧车轮的制动力矩不等所致,常见的故障原因:(a)制动钳盘油污严重,摩擦系统严重下降,造成制动力矩不平衡,此时应清除制动钳盘上的油污;(b)分泵活塞卡滞不能工作。静车踩制动,观察分泵工作情况,视情拆检。
4、制动发卡
故障现象:装载机起步行走吃力,停车后用手触摸钳盘,钳盘发热。主要原因:(a)摩擦片磨耗变薄,防尘圈损坏进水,活塞锈蚀卡滞;(b)加力泵中的复位弹簧疲软或折断,高压油不能加流。
5、故障现象!
踩制动时,有油雾喷出。产生原因:(a)刹车灯开关损坏,高压油从开关接口处喷出,更换开关即可解决。(b)加力泵活塞杆长度过大。

选用原则
1、机型的选择:主要依据作业场合和用途进行选择和确定。一般在采石场和软基地进行作业,多选用履带式装载机;
2、动力的选择:一般多采用工程机械用柴油发动机,在特殊地域作业,如海拔高于3000m的地方,应采用特殊的高原型柴油发动机;
3、传动型式的选择:一般选用液力—机械传动。其中关键部件是变矩器形式的选择。中国生产的装载机多选用双涡轮、单级两相液力变矩器。
4、在选用装载机时,还要充分考虑装载机的制动性能,包括多个在制动、停车制动和紧急制动三种。制动器有蹄式、钳盘式和湿式多片式三种。制动器的驱动机构一般采用加力装置,其动力源有压缩空气,气顶油和液压式三种。常用的是气顶油制动系统,一般采用双回路制动系统,以提高行驶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