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无纺布自动抓取

楼主(2016-05-27):
各位大侠们,好!
      现在本人在做一个装配设备,有一道工序是粘贴无纺布。
      尺寸1.2m*1m,厚度2mm,来料是一堆一堆,层层叠放的这种。
      现在每装配一个产品,需要一张无纺布。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经验,能够自动分料抓取一张来粘贴?

补充内容 (2016-5-27 16:31):
无纺布取出后还有拉平整,四周的余量不大只有30mm ,这个如何才能准确定位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的到,但这样做不一定是最佳方案.

说出来一起讨论讨论吧?
现在我还没想到方法~

而且无纺布层层叠放,抓取时容易几层相互吸引,静电或者负压导致!

网友B:
针式抓手 Neddle Gripper,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式抓手 Neddle Gripper,可以试试。

是个好方法。其实这个还有一点我没有说明白。就是无纺布既要能抓取起来还要能拉平覆盖于产品上,不然会有皱褶。

网友(点评):
Neddle Gripper 抓起来后再用气缸辅助拉伸。

网友C:
用卷料切出来贴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卷料切出来贴更好吧

现在我们的来料是切好的,一推一推的。如果卷料切出来就用掉固然好,但是要把模具集成到新设计设备上还是显得太复杂了,不易实现的。

网友D:
是不是可以参考打印机的结构呢?个人理解和打印机差不多

网友:
可以参照印染行业的定型机结构,上海天天自动化设计室

网友E:
静电是个可行方案, 曾经试验过。    一块A3 大小的板 吸附 A3 大小的布。 搞了几个月。由于某些原因,没继续下去。 吸附板要自己设计。 如果有兴趣可以合作搞下去。

网友(点评):
Neddle Gripper 能够抓取,有视频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给个视频地址吧?这几天一直在搜索neddle gripper.东西好少啊

网友(点评):
谢谢了。用google找到了。应该适用。先做个简单的验证下

网友(点评):
有机会找我采购哦!*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参考打印机的结构呢?个人理解和打印机差不多

好的,感谢!
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电是个可行方案, 曾经试验过。    一块A3 大小的板 吸附 A3 大小的布。 搞了几个月。由于某些原因,没继 ...

这个我也考虑过~
不过没接触过,还在收集资料中~ 如果可以的话,再和您联系请教!

网友(点评):
是否找到可行的抓取方案?

楼主(2016-07-25):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考虑过~
不过没接触过,还在收集资料中~ 如果可以的话,再和您联系请教!

还没有。
现在保险的办法还是手工放置。

网友(2016-10-31):
引用 楼主:
还没有。
现在保险的办法还是手工放置。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19-07-17):
楼主现在找到什么好办法 抓取无纺布了吗?加个微信15162085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