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图和装配图中的显示不一样

楼主(2016-05-27):
如下图:
地面我是用的一个面做的,就是曲面实体。用一个矩形草图,平面区域。然后为了表示地面上的地砖大小,我用了分割线命令。
刚刚还好好的,在装配体里也能显示分割线,我为了加快速度,调了下显卡的设置面板,N卡。发现地砖不显示了。N卡设置为默认也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做渲染吗

网友B:
你放大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做渲染吗

我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地面。不是做渲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放大看没有

放大看了,依然没有。
刚刚软件崩溃了一次,显示了。
刚刚又崩溃了一次,又不显示了。
不稳定。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似乎很随机。
感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
楼主换个思路试试,用实体拉伸一个小地砖,然后阵列(不要合并),一样能达到你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