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的一个刀片机构,请教各位预紧力怎样施加?

楼主(2016-05-27):
现在正在设计一个刀片切削机构,两根刀片安装轨道通过偏心轮的作用上下运动,带动刀片切割产品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两根刀轴需要预紧,约束刀片相接触并稍微变形,要紧密调整他们的轴向距离

但是这个里肯定不可能让几根圆柱连杆承担,这样会导致单边磨损,而且非常不方便调整,要四个一起调整。会受力不均匀。

所以请各位前辈帮我想一个方法,怎样能精确,方便的调整两个刀条的轴向受力,同时保证刀条受力均匀,最好能让竖直连杆只承受轴向的力,
同时不影响每条刀杆的阻力。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简而言之就是希望一个旋钮一拧,两个刀条就能相对移动,同时完全不影响刀条的上下运动,上面的连杆也不会受到轴向力。

欢迎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
这种结构就像一台发动机反过来

楼主:
这种结构就像一台发动机反过来~~~~~~~~~~~~~~~~~

网友:
这个问题就变为用什么抵消两个刀接触所产生的反力。肯定不能让竖直的圆柱抵消。
那就只能让两个刀条抵消了,但是刀条还要相对运动,是比较复杂。
设刀条一个为A一个为B,让A的两个刀片在B的两个刀片的中间。只能这样了。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剪刀的结构呢,剪刀有一个转轴,就简单多了。
或者做成电动理发刀那种,我们叫推子。
总之我觉得你这个设计不好,结构台复杂,还不能实现功能。
能详细讲讲功能么?
有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做成剪刀的结构呢,剪刀有一个转轴,就简单多了。
或者做成电动理发刀那种,我们叫推子。
总之我 ...

谢谢你的思路,我们的机构要求切割点始终在水平线上移动,用剪刀机构也是一样的要让两个臂同时运动,上部结构会和这个一样,但是它的工作部位结构上会增加好几个铰点,这些都会附着产品的碎屑,刀片位置也不能润滑,所以不太想用剪刀的结构。推子的结构切点在一个平面上,而我们的是在多个平行的平面,事实上,我们这个结构就是推子结构的空间变形,

您提的让刀片正反正这样排列,自己抵消作用力这个思路很棒,但是这个机构无法手动调整刀片的之间的间距,随着刀片的磨损,以及在出厂矫正的过程中,全部需要对刀片的相对位置进行校正,而正反刀片几乎是不能调的。

希望多交流!

网友A:
我继续按照正反正这个思路走~
现在就是解决刀片手动调整的问题。
我看你的刀条上是一个一个的圆柱孔,这个孔应该是用来装刀片的。可以认为刀片有一个圆柱可这个圆柱孔配合装在里面,是这样吗。
这样的话可以在刀的圆柱柄(姑且称之为柄)和刀条的圆柱孔之间加一个偏心套。通过旋转偏心套微量使刀柄的中心轴相对圆柱孔的轴有一个横向的微量位移。
偏心套旋转到合适的位置后的固定是个问题。如果尺寸大可以实现,尺寸很小的话,很困难。QQ请留言,3726475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继续按照正反正这个思路走~
现在就是解决刀片手动调整的问题。
我看你的刀条上是一个一个的圆柱孔,这 ...

谢谢!

圆孔就是固定刀片的,偏心的芯体可能不能用,
首先芯体上是有槽来定位刀片,刀片又和刀架定位,所以不能转动
其次就是能转动,一个一个去去调整也几乎不可能,太多太麻烦。

网友:
希望多交流

网友:
给刀片充磁,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