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加热润滑油),加热器功率标示:3kW.电压:220。

楼主(2016-05-27):
实际测量电热器输出电流大于3000/220。厂家去产合格证标示:3kW,实际加热器功率远大于3kW。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电热管的功率公差一般是:5%到-10%之间

楼主:
电热管的功率公差一般是:5%到-10%之间,麻烦请教下是在哪个手册查到呢?谢谢

网友:
实际电流是多少,你怎么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