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绘这个零件出图,应该从哪个方向开始画

楼主(2016-05-27):
各位前辈,要测绘这个零件出图,应该从哪个方向入手开始画,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网友A:
找个三坐标,花点钱。

网友:
以贴合面作为基准画主视图,然后侧视图做剖面,在多加几个局部视图和局部放大图,基本上这个工件就能表达清楚了,当然再来几个立体三维图就更棒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找基准,以那定位。

网友:
不知道你这零件怎么用的,就零件本身说,用中间孔好些吧

网友:
弄清楚是干嘛的吧,要不然三坐标测出来也不好用

网友:
测绘这种零件,先从孔位及基准平面入手。

网友:
测绘很简单,难度在尺寸标注。

网友(点评):
既然说的那么简单,就回答楼主的问题呀!’应该从哪个方向入手开始画‘

网友:
用3D扫描直接导出3D

网友B:
找张白纸拓印,然后扫描,然后放到SW里,根据实际尺寸适当调整图片大小,
或者还可以开启自动跟踪插件,分分钟就把轮廓搞定了。
搞定了之后就是深度的问题了,这个根据功能上卡尺,然后定公差。
然后就是几个孔
一定要注意满足功能!!!
好吧,再补充下拓印的详细过程。拓印原来用于书法,比如在哪个石碑上见到了某位高人的真迹,就补上白纸,用棉布疙瘩粘墨涂抹。由于石碑的雕刻凹痕的边缘有棱角,棱角处的压力大,墨迹就会深一些。小时候也玩过用铅笔拓印硬币的图案
找张白纸,平铺在这个壳体上(目测是某类泵的壳体),最好找几个小磁铁压住,铅笔削好,照着轮廓的边缘涂抹,不是轮廓边缘的地方轻一点,一定要减少纸的变形。拓印后放打印机里扫描,扫描后用SW处理。

网友:
先了解关键部位在哪里,找出他们的配合尺寸和相互位置尺寸,并确认他们的公差,画出图形后,再画其周围的结构,再画连接部分。外形可采用水水5大侠所说采用拓印的办法拓印在纸上便于测绘,最后看看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尺寸,如果有就证明测绘有问题,如果是未加工部分小的不一样,那可能是制造精度的问题

网友:
先画外形再画孔

网友:
我第一次和泵体画了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三坐标,花点钱。

有想过,可行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张白纸拓印,然后扫描,然后放到SW里,根据实际尺寸适当调整图片大小,
或者还可以开启自动跟踪插件,分 ...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C:
汽车空调缸体吧,如果要出图要求还是蛮高的!我看过原厂的图纸,尺寸蛮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空调缸体吧,如果要出图要求还是蛮高的!我看过原厂的图纸,尺寸蛮麻烦的

现在要测绘这个零件,还要出一张完整的图纸,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剖才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