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铣键批量加工的最快方法

楼主(2016-05-28):
一根轴上有四个键槽,分别是两个八个的,一个六个的一个五个的,我用立铣床单个洗太没效率,想请教一下有没有高效率的方法

网友A:
轴的数量多少?多的话可以使用四轴加工中心或者走心机加工。  数量不多的话,还是用铣床摇吧

网友:
要看你的数量多少,V型夹具夹一排。直接雕刻机合金铣刀

网友:
数控铣床+个自动分度头   这个是批量最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数量多少?多的话可以使用四轴加工中心或者走心机加工。  数量不多的话,还是用铣床摇吧

批量一般三四千

网友:
键槽有没有角度   角度要求高吗?如果角度要求高,就用四轴吧    我们单位就用四轴    一根轴上两个键槽  角度是120°。四轴一夹一顶很好用的  效率也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