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设计中,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05-28):
由于车螺纹时,没法清根,然后留下退刀槽。或者车去一部分的螺纹肉,让出清根部分。我现在觉得这两种方式是都可以。但是那种方式好点呢,请大侠指教。

去除一部分螺纹

去除一部分螺纹

退刀槽

退刀槽

网友A:
退刀槽是“通配”,图示第一种是“单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是“通配”,图示第一种是“单配”

我是想向大家请教一下,两种方式的优缺点。确实还是退刀槽用的比较多。

网友:
第一图在螺纹紧固时候能改善螺杆疲劳损坏倾向...
第二图用的多一些,我认为轴比孔好做...

网友:
轴的好加工一些

网友:
与楼上同感

网友:
2楼已经讲了,退刀槽是通配,第二种是单配;第二种主要考虑你那内螺纹工件加工工艺,如果是退刀槽则应考虑退刀槽部分轴的强度

楼主:
轴的退刀槽加工是不是要换一次刀,上图那个孔的加工不用吧。

网友:
轴应该是好加工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我再补充点。
一般情况下,注意,一般情况,螺纹配合的失效形式设计成螺杆扭断或拉断。因为螺杆通常是标准件,或者轴好加工。而内螺纹除去螺母外,通常都是在工件表面。内螺纹损坏的话修复困难。所以设计中人为的降低外螺纹的强度。退刀槽在槽根部有应力集中,强度较低。
但有种大圆角的细腰螺栓,缓和了螺栓头和螺栓杆的刚度变化,能够提高疲劳强度。
图一的结构我认为加工起来有困难。外螺纹其实还有一段螺纹收尾是不能用的,可能相比退刀槽结构,螺纹长度要短一些。
不对的欢迎指正。

网友:
我用第二种

垂直度影响比较大时,我用这种

网友(点评):
大侠能讲讲吗?这种搭配能保证垂直度?

网友(点评):
外螺纹根部、内螺纹孔口毛刺完全避开了

网友(点评):
他上图在螺孔安装位镗出台阶,是为了用台阶配合提高轴的强度?轴上那个槽是o圈槽吧,他这个结构装配过程中不会摩坏密封圈?

网友(点评):
大侠是说毛刺是影响螺孔垂直度的原因之一?那用阶梯轴配合的螺纹的同轴度应该很好?我觉得加工是主要因素

网友(点评):
槽是轴向密封用的密封槽,O型圈装配时涂油,不会损坏。

网友(点评):
大侠确实是高手,密封圈确实是如此的。感谢您的解答,受教了。

网友(点评):
对。他有o圈槽是不会磨坏,如果是直顶,拧螺纹的过程,o圈会移位变形,不知螺纹大径,如果有安装位,使用法兰会半环会使得工艺简化。

网友(2018-06-30):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是“通配”,图示第一种是“单配”

螺纹一般是有长度的,但是没有退刀槽螺纹的长度被切削了一部分,长度有点不确定。其实我也是小白,乱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是“通配”,图示第一种是“单配”

大神什么是通配?什么是单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