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直径标注,φ打开变成<MOD-DIAM>了

楼主(2016-05-28):
solidworks原先用的挺好的,今天开机后,φ就变成这样了。以前也遇到过,但是几天后就又变回来了。但是打印图纸的时候很难看。请问各位,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变回来,

网友A:
我猜肯定是杀毒惹的祸~

网友B:
文件类型,三维不是sld的,再有就是文件位置移动了

网友C:
你使用的是非正版吧,重新破解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类型,三维不是sld的,再有就是文件位置移动了

还是原来的图,没有变化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是非正版吧,重新破解下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肯定是杀毒惹的祸~

师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关了再开好像就好了

网友D:
   机器资源不足。
创建符号时,软件访问外部文件。 如果机器资源不足,则程序会失败。
如果这就是原因,则完全重新启动应解决此问题。
    如果是符号文件已损坏。 从运行同一版本的其它机器复制新的“gtol.sym”文件。
可在“<SolidWorks installfolder>\lang\<language>\”文件夹中找到该文件。

网友E:
是不是所有零件的工程图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资源不足。
创建符号时,软件访问外部文件。 如果机器资源不足,则程序会失败。
如果这就是原因, ...

今天早上打开一看,又好了。可能真的跟楼主说的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所有零件的工程图都是这样?

是所有的。

网友:
有个标注文件被人改动了  你找份没问题的替换下

网友F(2018-06-19):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目前解决了,希望对你们也有帮助。在工具-选项-文件位置-符号图库文件,添加图库文件gtol.sym所在文件夹即可。一般情况下这个文件在这里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6\lang\Chinese-Simplified。其中一般情况下ProgramData是隐藏文件,让它看见就可以了,选择这个文件夹即可。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目前解决了,希望对你们也有帮助。在工具-选项-文件位置-符号图库文件,添加图库文 ...

厉害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