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工艺才能做到少出生产事故?

楼主(2016-05-28):
本人接触机械加工工艺工作时间并不长,但打算把这部分工作做好,在此想请教各位机加工工艺设计前辈:
1、设计工艺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合适的思路,有助于设计过程中不易漏项或者忽视要点;
2、设计工艺有没有合适的书籍或者视频教程,可否推荐一下;
3、请问是否有好用的模拟机加工的CAM软件可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有听说过FMEA这种分析工具么?

网友:
要想减少生产事故,你首要知道都可能产生哪些事故,你要对你所设计的工艺整个流程中涉及的生产步骤和环境、设备、人员等专研透彻,是透彻,不是一般的清楚哦!

网友:
主要是对实践,书上很多东西跟工厂不一定能全部对上

网友:
这个真难回答

网友:
人机工程学分析:工装、工具、操作方法、工艺方法。

网友:
你多去工厂转转,多看多问就知道啦。

网友:
1、实践;2、向一线学习;、3、多读专业手册;4、学习、掌握系统的工作方法并坚持运用如:头脑风暴,因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