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薄板上的凸起和内螺纹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6-05-28):
如图,在薄板上的凸起和内螺纹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钣金攻牙?

网友A:
做钣金的地方,有冲凸起孔的模具吧。然后攻丝就可以了吧。   如果觉得费劲有钟叫拉铆螺母的东西。或者直接焊螺母。

网友(点评):
图纸上怎么标注,楼主这个图看着像焊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钣金的地方,有冲凸起孔的模具吧。然后攻丝就可以了吧。   如果觉得费劲有钟叫拉铆螺母的东西。或者直接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  热熔钻

网友:
想象对着钢板打一枪,子弹会打出一个洞,同时也会把洞边缘翻出。先冲个小通孔,紧接着把孔边的材料向下挤压、翻出,就形成了一段可做螺纹的筒状结构。

网友:
热熔钻也可以做,但是这个看起来像冲模座的。

网友:
3D打印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热熔钻不可以,热熔钻适合做钢件,两边都会有翻边,
你图上这个是薄板冲小孔,翻边,挤牙,
比如1mmd 板做M4的牙,冲2mm的孔。翻边冲到钻3.6,然后挤牙,或者不做压,直接用自攻螺钉;或者翻边孔冲到3.3,丝锥攻牙

网友:
翻孔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