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缸时快时慢,是吸油管漏气还是泵有问题

楼主(2016-05-28):
     前辈们大家好
             我有一液压站油缸一会快一会慢,刚开机时很慢过会就能快些,有事又突然慢下来了,慢时溢流阀回油管有气泡是吸油管漏气还是泵不好?泵是此轮泵。

补充内容 (2016-6-20 21:22):
谢谢各位,换了个泵好了,

网友:
这个现象有几种可能。
1、吸油管前有过滤器吗?看看过滤器堵了没有。
2、油箱油少了,吸油时吸进了空气。
3、吸油管裸露在外面,有微小破裂。

网友A:
据“ 刚开机时很慢”,“溢流阀回油管有气泡”分析, 油泵前至油箱油面以上的管道部分有泄露,停机一段时间后,管内油因重力作用回流,管路泄露处进了空气,开机时油泵需先将空气排出才能抽油,为系统建立压力。应首先考虑排出这个因素。该液压站是否是规范产品不详,如未经规范设计,有可能回油管口与出油管口过近并且期间缺少阻流结构,随回油管进入油箱的空气又被吸入进油管。油箱内油流组织不合理,出油管口上方间或发生漩涡,也会将空气带入。

网友:
除了楼上两位大侠的见解,检查是否存在溢流阀自身不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 刚开机时很慢”,“溢流阀回油管有气泡”分析, 油泵前至油箱油面以上的管道部分有泄露,停机一段时间 ...

有过滤,以前以为液压油有杂质刚换的液压油,换油时用稀料清洗的过滤网。上油管也换了,还是不好,油缸慢时泵的噪音很大。

网友(点评):
管路里的气是个关键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过滤,以前以为液压油有杂质刚换的液压油,换油时用稀料清洗的过滤网。上油管也换了,还是不好,油缸慢 ...

“油缸慢时泵的噪音很大”----除吸油检查外,负载这边也要查一下。

楼主:
没找单问题所在,换了个泵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威望不够下不了

网友:
好多设备的原理图,是动画格式,明白易懂

网友(2016-12-16):
把管子挨个拧紧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观望学习。原来换泵了

网友(2017-01-16):
那应该是泵密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