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收尾.肩距与退刀槽的区别

楼主(2016-05-29):
螺纹的收尾.肩距与退刀槽有什么区别,分别在什么场合使用?以及他们各自类型的区别,例如肩距中2种类型的区别

网友:
加工方式决定,比如内螺纹,车镗内螺纹要采用退刀槽,如果钻孔攻丝肯定是不用退刀槽的

网友(点评):
内螺纹也要看的,未必都要退刀槽。

网友(点评):
数车拉出来很容易,普车要手快才行,经济型,操作人员水平影响轴上退刀槽,螺孔那个小的是攻丝,大的是车。

网友A:
如果要求螺纹最里面那个面要配合的话就加工退刀槽

网友:
最主要看工作状态和配合要求。

网友:
楼主如果知道车螺纹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螺纹最里面那个面要配合的话就加工退刀槽

是不是不要求配合的情况就可以自然收尾,有要求里面端面配合才要求加工退刀槽